双向螺杆,什么样的加工店可以加工?

楼主(2009-09-13):
是这样的,今天在论坛上看到一位仁兄说到双向螺杆,优点也不少,所以在网上找了一下,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设计图(设计图没有达到最好),但是功能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想问一下,什么样的加工店可以加工,还是要专门的加工店!

楼主:
如果在车床上,从一端(不是端面)上下刀,走螺旋线,到了要的长度,将。。。。好像在一般车床上不能加工

网友:
没有见过这种螺杆

网友:
以前见过这种螺杆,那时也不知道是怎么用的,就是普通车床上加工的。车好一头后在从另一头车

网友:
我们可以做这种产品,我以前设计和生产过这种装置,车床是不可能加工的,有需要的话可联系我: 13685658210   孔工

网友:
车床不能加工才怪

网友A:
那我就问你了?????????,那么大的导程,换向车削时,你如何保证不打刀,而且切削时,震动和切削力都非常大,我就在巢湖,我们可以沟通一下。

网友(点评):
多头罗纹嘛,可以在普车上车,前面加一个减速器装夹!

网友:
车床肯定能加工,也许没有别的设备加工精度高或没有别的设备生产效率高。

网友:
我可以为你设计制造加工双向螺杆的专机是数控的,去年我们帮一个客户做了一台(工件是1.5米45#螺距是50MM牙深10MM牙宽10MM的 外圆100MM双向螺杆加工时间35-40分钟包括2头左右螺旋槽的圆滑过渡加工一次装夹完成)可是价格也很高的

网友:
两端要圆滑过渡吧? 6# jscui

网友:
这是往复丝杆吧,有这样的专业厂家的,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介绍个加工单位

网友:
不知道怎么加工,个人认为数控车可以铣床配分度头挂轮也可加工

网友:
车床加工精度可能不会高吧

网友:
要看长径比以及槽宽槽深

网友(2009-10-14):
车床应该可以加工啊

网友(2009-11-29):
车床不是绝对的不能做,但两头的圆滑过度基本做不出理想的效果,我们曾帮南通柴油机厂做过该产品,是在车铣复合式加工中心上加工的,效果很是不错,如需交流切磋请与13813642779联系。

网友:
应该是正反罗纹吧?

网友:
车床应该能加工,就是精度可能要低点

网友:
我们单位加工过这样的活,是绕线机上的排线丝杆,就在普通车床上加工的,两端圆滑过度部分是拼接上去的。

网友:
4轴加工中心!可以做!我以前做过!

网友:
学习下。看看大侠们的经验

网友:
普通铣床加挂轮机构就能加工了,我们公司一位技师就这么加工过

网友B:
我想请教,这种零件一般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我们这里的车床就加工过。

网友(2010-01-10):
我可以加工,我以前加工过。有意的话请联系我QQ457714315

网友:
3

我的加工店经常车这玩意,我们叫它螺旋循环轴,用普通车床就搞定了,直径40,螺距36,长360的一条就3个小时完工!

网友:
在纺织厂的螺经机上,将纱线绕到螺经管成为圆锥状的大线轴,就用到双向连续螺旋线机构,用来排线。在其他的绕线机上,也常有应用。顺便发张照片。在这种机构中,螺管在固定位置旋转,则在螺旋线中的滑块可以带动连杆来回往复摆动,如果在机械设备中使用这种机构,要注意,第一,螺辊的转速不要太快,容易有换向噪音。第二,要注意润滑。第三,滑块和螺辊不要用同一种材料,防止很快磨损。第四,两条反向的螺旋线相交接的地方要有过渡,过渡要圆滑,同时要提高粗糙度,如有必要可以进行表面淬火。

网友:
使用数控车头机,以前有做过。以前过的是高级鱼杆上的,而且是变螺距的。最机床的性能要求很高,上次做有的日本高松机。试了很久才试出来,主要难度是正反螺纹交接处,要求主轴和刀杆有很好的同步性。否则螺纹会乱。后来想了一下,用五轴的加工中心也可以铣出来。

网友:
忘了发图了,补发

网友:
很好加工的东东搞的那么复杂,普通车床就能加工一个工作日OK.普通立铣床加挂分度头3小时搞定。

网友:
车床加工是有很大困难的,
# i0 ]* o/ b& Y: }铣床加工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
和见识了,螺母,为什么是单块

网友(2010-02-20):
有一种冲击螺丝刀也是这样的槽型。。。。。。。。

网友:
车床是可以加工的  加工工艺要合理

网友:
在纺织厂和螺丝刀上见过这样的``

网友:
可以用车铣加工

网友:
要在铣床上做   普通的三明铣就可以了  只要挂轮配的好 就OK了 车床不可能做  因为它的特性是2个正反螺旋线要成180度  这样才能来回走     这种丝杆叫往复丝杆

网友:
你要的双向螺杆其实很简单,很多工具上和设计里都用到,车床是绝对可以加工的,关键是要看螺杆的直径和长度,因为直接决定你用此设备的加工效率。所以如是成批生产我可以做到上面都没有提及的加工方法。有意托外加工请联系:南昌飞机制造公司 13970044251孙工

网友:
这个工件用的最多的是排线机。你可以在工件上一线打两眼。以眼为起刀。以眼为退刀。好加工的很。如果车工练排线机都不能车那就要重学了

网友(2010-07-05):
回复 网友C:

    这位老师厉害啊,自我介绍一下好吗?螺杆换向槽怎么加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拼接是不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设备需要多少人民币啊

网友:
五金店貌似应该能买到吧!

网友:
呵呵,车床做正反加工螺纹,连接部位人为处理。
这个设计很牛啊,是通向进退装置

网友:
我们经常做的,用普通车床就能加工,不过两端圆弧部分是修模的,在四轴加工中心上加工最好,也很好做,就是圆弧部分的宏程式不是很好编,如需要,提供详细图纸,

网友:
各位大虾们,这就叫会者不难,不会者郁闷。反正我会车。

网友E(2011-08-19):
引用 网友B:
我想请教,这种零件一般用在什么地方

油田,和纺织机械我现在接个油田的,不会干.......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油田,和纺织机械我现在接个油田的,不会干.......

发个图,大家帮你研究一下,或许有帮助。我经常做石油工具的活。

网友(2011-09-23):
这个以前都是车床上做的,我就做过,两头是后镶套的,不然没办法落刀。现在都用铣的,超快,价格也便宜。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螺杆,貌似没有什么必要做成双向的,双向的用途单项的都能实现啊,急需专家指点。

网友:
在车床上用分度的办法可以加工,楼主可以找台车床用粉笔做刀具先画线,试试看是不是可达到你要的要求,如果达到要求,在刀车

网友:
用普车的话,正一刀,扮螺纹反向手柄,向反向车。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那我就问你了?????????,那么大的导程,换向车削时,你如何保证不打刀,而且切削时,震动和切削力 ...

用跟刀架解决震动,一般会挑丝的人都应该知道在刀具加工中坏掉该怎么处理。。。只是你不懂罢了

网友:
不难搞的 普车车正反螺纹 再用铣床将端口联通 矿山用的防护铁丝网编制机器就会用这东西

网友:
还是铣床挂轮分度头最简单,只要算好比例,开自动进刀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属于双头双向螺杆,应该可以在车床上加工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跟刀架解决震动,一般会挑丝的人都应该知道在刀具加工中坏掉该怎么处理。。。只是你不懂罢了

两头换向的地方是一段有规律、圆滑过渡的轨迹尺寸你如何保证????不懂别瞎白活

网友:
恕俺孤陋寡闻,头次听说,母是如何拧上去的?

网友:
这个数控车床是可以加工的蛮简单的。。。

网友:
是这个东东吗

网友G(2011-11-21):
螺母是怎么拧上去的啊   不懂?

网友:
普通的车床 做不出来的~~好像是要加工中心做的

网友:
曾经为这个伤透了脑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螺母是怎么拧上去的啊   不懂?

这个不用螺母的,有个滑竿嵌在槽里面的,随着轴的转动带动滑竿左右直线运动

网友:
这个不是常规的螺母。
我们曾经做过这种,是用于卷扬机上的。
螺母是有内套和外套中间加钢珠的组件。

网友(2012-02-10):
车床肯定能做,就是过渡圆弧做不了,可以上铣床。车铣中心应该是最理想的加工设备了

网友:
不错的螺杆,学习了 期待自己能做一个

网友:
过渡圆弧部分的半径一般要多大呢,有没有经验算法

网友:
看来我们是同行啊

网友:
在普车上加工有难度啊

网友:
车床上加装旋风铣这个工件就出来了。

网友:
期待高手 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