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同心度的测量方法

楼主(2009-09-13):
[i=s] 本帖最后由 过路 于 2009-9-13 22:27 编辑

我刚学三坐标在测两孔的同心度时有的疑惑。我用了两种方法,不知那种方法对。请高手指点。
1.分别测得俩个园柱,再计算它们的同心度(结果为1毫米)
2.在两孔分别各测一个元,再将两元连成一直线。以直线为基准,计算两边元柱的同心度。(结果为0.15毫米)

网友:
第一种如果基准太短 基准和被测要素距离过长是不可以的 我觉得你的结果1mm是线性放大的结果
第二个应该没问题

网友:
感觉第一种方法才是真正的圆柱度

网友:
楼主CMM不能直接得出同心度值吗?
楼主第一种方法貌似测得的叫同轴度,第二种的叫同心度
楼主能把你的加工方法透露一下吗?0.15的同心度这结果可不好看啊!
孤酒斑竹,楼主说的是同心度不是圆柱度啊

网友:
楼主CMM不能直接得出同心度值吗?
楼主第一种方法貌似测得的叫同轴度,第二种的叫同心度
楼主能把你的加工方法透露一下吗?0.15的同心度这结果可不好看啊!
孤酒斑竹,楼主说的是同心度不是圆柱度啊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打错词了,在图纸上的形位公差只见过同轴度,没注意还有同心度这一说,呵呵

网友:
同心度就是同轴度的。

网友:
同心度 同轴度符号是一样的

网友:
应该有区别的

网友:
同心度和同轴度有区别的

网友:
同心度是2D的说法,同轴度是3D的说法

网友(2009-10-21):
同心不同轴,同轴必同心。

网友:
在我们国家的形位公差标准中只有同轴度的概念,因为实际的物体上只有圆柱存在,而不存在平面的圆.
4 O1 h2 C3 Y8 j7 R  依据楼主描述需检测两个圆柱的同轴度,那么测量的第一种方法应该是正确的,第二种方法将同轴度的基准发生了改变, 这个基准来源于两个不同孔而构成假想圆柱体的轴心,这个概念就是错的,人为减小了误差.

网友(2010-02-06):
一个平面上画两个不同直径的圆,这时是同心度,要是在一根轴上的两个不同的圆就是同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