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可以加工孔吗?

楼主(2009-09-13):
线切割加工精度一般是多少,粗糙度是多少?线切割可以加工孔吗?

网友:
+/-0.005没问题,粗糙度1.6没问题

楼主:
不知道成本好不高?

网友:
先钻穿丝孔,再割孔。

网友:
这是看是快走丝还是慢走丝,慢走丝达到精度较高。

网友:
要看你的材料是什麼, 鈦,鉬,鎢這類才使用線切割較多!
鑽孔拉線,大概5分鐘才弄一個孔, 所以一天的機台費用攤提, 看你能做多少決定.

网友:
线切割不光能加工孔 还能加工槽 还可以加工任意多边形

我们公司设计制造的线切割曾经割了个UFO出来  嘿嘿

网友:
能不用线切割的尽量不用,有时搞不好会弄个椭圆出来。而且太厚的话,会有锥度。

网友:
线切割成本太高,尽量不用的好,

网友:
线切割速度慢效率低,深孔的轴直线度容易保证但圆度和表面直线度不理想(靠坐标模拟出来的圆,电极丝会弯曲和抖动),表面质量差并受高温影响金相组织变化。。。。应用范围要看具体情况,总之能少则少、能免则免

网友:
快丝正负0,01,光洁度1.6

网友(2010-04-01):
效率低、成本高!最高不这样…

网友:
具备以下情况,可以考虑采用线切割加工孔:
工件材料已淬硬或是难以采用普通的切削加工。
需要加工的是成组的多个孔而又没有坐标磨床。
对孔的精度要求一般或者可以将相关工件叠合一起加工。
对加工效率的高低不敏感。

网友:
7# 深圳龙九 线切割可以割槽吗? 我只知道线切割可以加工通孔或类似落料的动作。电火花是加工槽的。

网友:
先进的加工手段。线切割一般用于模具设备的加工。费用自然不菲。

网友(2010-05-19):
先钻孔穿丝孔,再割孔。精度还可以

网友:
精确到0.001,光洁度0.6。。。。。

网友:
线切割多是用做磨具的 普通的加工能不用就不用

网友(2010-06-18):
反正就是一拉直的线刀,能干啥自己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