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角2X45 度的圆圈怎么标注出来的??

楼主(2009-09-13):
记得有个下拉的三角  里面有%%C   %%D   找不到了呢?

网友:
就直接输入%%D就可以呀

网友:
你就输入  2X45 %%D  就是你要的

网友:
2X45中的X从哪里找到的啊?

网友:
用英文字母X代替

网友:
如果不用英文字母X代替,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
X  用 智能ABC  v1 里面就能找到 或者  搜搜拼音 打 成  也会出来。。。打度  也会出来°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