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床铣外圆能达到几级精度?

楼主(2009-09-14):
数控铣床铣外圆能达到几级精度?

谢谢!

网友:
用铣的最多只能做加减0.05mm的公差。

楼主:
数控铣也是吗?

网友:
只要是用立铣刀走圆插补铣出的圆,最多只能做到这个水平。这是指批量加工的控制能力,单件的话还能再好些。

网友:
这与铣床精度也有一定的关系,一般应该是+-0.05mm

网友:
这应该跟你的机床自身精度有关系,我们这里的数铣,铣内圆可以达到0.02MM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