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那里产的滚齿机!什么型号?

楼主(2009-09-14):
还请各位给参考一下!!此滚齿是那里产的!谢谢!

网友:
铭牌上没写吗

楼主:
找边机床全身就是没找到其娘家在何地,连个胎记多没有。看一些部件是德国的。

楼主:
就没人认识他吗??还请各位多多帮忙哦!!

网友:
从油池里涂的红色漆皮看,这台机床好象是德国产的,从操作面板上看,最少也是国内的机床厂仿造德国的滚齿生产的机床。

网友:
从油池里涂的红色漆皮看,这台机床好象是德国产的,从操作面板上看,最少也是国内的机床厂仿造德国的滚齿生产的机床。
引用 网友A:

好象大机械的油池基本上都是红色漆或黄红色。

楼主:
目前只听说是德国的!!还有人说的普法特的!!但是找边网上就是找不到普法特那网站!!那位有知道的吗??

网友:
哥们儿,直接找gleason吧,甭找pfauter了

楼主:
为什么啊!!楼上能说说理由吗??是不是pfauter被gleason该兼并了吗??

网友:
1997
All limited partners' shares transferred from the Pfauter family to the Gleason Corporation, Rochester NY, USA.

嗯嗯,没错,就是这个概念

楼主:
原来这机床娘家被婆家给兼并了!但是我去其婆家同样没找该机床的任何资料!!其兄弟姐妹到是不少,可没一个长的象它一样!!!!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其名(型号)!!还望那位知道者指点一下!

网友:
原来这机床娘家被婆家给兼并了!但是我去其婆家同样没找该机床的任何资料!!其兄弟姐妹到是不少,可没一个长的象它一样!!!!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其名(型号)!!还望那位知道者指点一下!
引用 网友B:
把你知道的一些相关信息发出来,一般型号就是根据加工能力来的

楼主:
那就请楼上的指点一下需要什么样的信息就可以判断机床型号呢??谢谢!!

网友:
一般就看它的最大加工能力(NILES的一般就是根据最大加工直径这样来的),然后再看看它的台面有多大,或者外形尺寸有多大这些数据去和他们的样本对照。

网友:
操作面板不是有生产厂家名字吗,是后来装上去的吗

楼主:
是啊!!现在这面板是后来别的公司改装的!不是原面板!

网友:
油槽都是红的,还有其他颜色吗

楼主:
其他颜色没有!里面全是一种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