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管外螺纹加工,谁能做?宁波

楼主(2009-09-14):
我有一批不锈钢管子要加工成外螺纹的,规格是168.3 * 7.11,,长度是6米,有没有能加工的,联系,15968998363

网友:
6"的?什么外螺纹?公制还是英制还是美制,管螺纹还是普通螺纹?
    不过看样子是NPT或者BSPT
我原来的公司肯定是能做的,不管是什么螺纹统统都能拿下

网友:
[qq]656627186[/qq]
我有一批不锈钢管子要加工成外螺纹的,规格是168.3 * 7.11,,长度是6米,有没有能加工的,联系,15968998363
引用 网友A:

6米长的原料??
168.3*7.11什么意思??
我在横溪。

网友:
有图纸吗,加工难度不大。

网友:
把问题说清楚啊,螺纹段长度?螺纹形式?精度?钢管有没有什么形位公差要求?

楼主:
不好意思, 昨天出差了,,,螺纹形势是NPT或BSPT的,因为问了很多加工厂都是因为材料太长的缘故不能做,所以也就没有说螺纹的形式了,长度是40MM,具体加工图什么的可以看附件,,有一个是管子的图片,还有一个是接头,管子就是要跟这个东西连在一起。168.3是管子的外径,7.11是管子的壁厚,,

楼主:
把问题说清楚啊,螺纹段长度?螺纹形式?精度?钢管有没有什么形位公差要求?
引用 网友B:

形式公差要求是什么???我不懂

楼主:
掉的好快,,刚刚跟客户确认,这个单子比较急,能加工或者能做这种焊管的速速联系我啊

楼主:
:victory:能加工的快来啊

网友:
:victory:能加工的快来啊
引用 网友A:

是来料加工还是直接买成品?

看来是直接拿你的产品加工咯?不过加工费应该不便宜,这东西太占地方,虽然只是单头的螺纹。

楼主:
忘了说了,管子只有150根,,加工费贵不贵先不管

网友:
应该能做,,,

网友:
具体尺寸,公差,什么都没有,怎么加工?

楼主:
具体尺寸,公差,什么都没有,怎么加工?
引用 网友C:

具体的东西在6楼,可以看一下

网友:
我们公司做不了,同螺纹铣刀在数控铣床镗床上肯定能做

楼主:
我们公司做不了,同螺纹铣刀在数控铣床镗床上肯定能做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管子太长,倒不是螺纹的问题

网友:
有管螺纹车床就可以做了,非常简单

网友:
我可以为你加工

网友(2013-11-15):
想看下图纸可要求有点多

网友:
附件可先看一下再说

网友:
车一小段在焊接到一起不行吗?

网友(2014-08-24):
这个加工难度一般,只是麻烦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