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金属箔片能否密封?

楼主(2009-09-14):
使用环境:高压管路
对象:金属与金属接触平面
压力:0-1600公斤
问题:能否在两金属面中间加一片金属箔来实现密封?因为硬对硬很难保证加工精度。(在实际情况下,有个平面很难加工)

网友:
难道金属箔就能塞住这中间的空隙吗

楼主:
我觉得如果加工平面真的有缺陷,那么加点垫片也许能耐住几百公斤的压力吧。

网友:
加个3-5毫米厚的紫铜片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4楼意见

网友:
同意4楼方法

网友:
同意4楼方法
引用 网友A:
用紫铜垫就行

网友(2019-11-26):
紫铜垫就行

网友(2022-03-30):
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