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做关于启动摩擦力和频率响应的仿真---求助

楼主(2009-09-1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好象比较专业哦,但是我觉得压力决定于负载,看看为什么压力上不来吧.是负载不够吗.
另外我们测摩擦力是用类似于电子称的东西拉的.
至于频率怎么测还不知道,期待中

网友:
看图好像只设定了惯性负载,没有设置其他负载种类。你的惯性负载主要和加速度关系密切,看你的来回振荡频率和幅度了。摩擦力需要单独设。油缸的频率单独定义没有多大意思,需要和系统匹配起来才可以的,而且理论上阀控缸的频率很高的,但实际系统的频率受限与好多因素,需要具体分析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