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Cr17Ni2这种材料遇到水会生锈吗?急!

楼主(2009-09-14):
1Cr17Ni2这种材料遇到水会生锈吗?急!放到酸洗池里,拿出来用水冲了一下结果长满了锈,请各位大侠指点

楼主:
怎么没有回答啊

网友:
楼主您好!
我发过一本书,不锈钢、不锈钢制品表面处理与焊接新技术新工艺及钢号中外对照速查手册: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6%D0%CD%E2%B6%D4%2B,里面有详细说明,请恕我没时间查!

楼主:
马大哥
找不到你说的那个贴了
能再给发一下吧

网友:
您用“*不锈钢、不锈钢制品表面处理与焊接新技术新工艺及钢号*”来搜一下,有的!

楼主:
搜了
我下载不了啊

楼主:
找到了
谢谢版主

网友:
1Cr17Ni2  是431不锈钢,因其含镍较少,在潮湿的环境中会出现淡橘黄色浮锈。

如需接触酸类溶液建议使用304不锈钢(0Cr18Ni9 )。

楼主:
我们的设备主要是在水中工作
看来是不是1Cr17NI2这种材料部能用了
如果表面电镀或者怎么处理一下可以防止锈蚀吗

网友:
防锈性能还好。
手册上说耐硝酸及有机酸较好,其它酸就差了些。

酸洗用的盐酸吧?

把锈除了,抛光就可以用了嘛。

楼主:
在水里工作,抛光后不还是锈吗

网友:
普通自然水没关系的

网友:
sus431

不锈钢怎么会生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