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CAD中使用Word编辑文字?

楼主(2009-09-14):
哪位高手知道怎样在CAD中使用Word编辑文字?

网友:
工具条中有一个“A”
就算编辑用的

网友: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呀。

网友:
你可以在" 视图-自定义 "里面的 "命令" 选项选择 "编辑",把右边栏内的相关编辑工具拖到工具栏内,就可以用他们进行编辑了

楼主:
可在那里我没办法运用数学符号啊

网友:
直接编辑就行了   能写上字不就行了吗?

楼主:
那假如我想插入一些艺术字怎么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