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箱内啸叫,如何消除?

楼主(2009-09-14):
齿轮箱是一减速箱,齿轮之间运行时产生啸叫,请问各位如何消除。谢谢!!

网友:
一般来说,速比定好了,制造精度问题是主要的,

网友:
一般齿轮箱使用前都有一个啮合传动的过程,即“跑和”:跑合过程实质上是接触变形、物力力学性能的综合作用,使接触面积重新分布、表面材料组成发生变化。
另:啸叫声音是怎样的,有异常发热现象吗?

楼主:
先谢谢两位了,啸叫声有点类似F1发动机的声音,但不动听。没有异常发热现象。

网友:
可否说一下输入.输出及减速示意,

网友:
啸叫声应该是高速气流产生的,想办法将齿轮间的气流速度降低可能会有所改善。

网友(2009-11-19):
建议检查:
1、制造的德精度和质量
2、装配的质量和精度
3、开机查看运行中的状态
4、是否有共振现象
基本从上面几个方面消除后就不会有了

网友:
有点同意6楼的意见,应该跟制造精度干系不大

网友:
把齿轮箱四周做隔音板。不然输入速度放慢。

网友:
齿轮的线速度多少

网友:
检查一下,齿轮齿形,平衡情况,齿轮倒角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