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选基准,意思是什么?

楼主(2009-09-14):
在看一本公差与配合时,有一个任选基准,不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哪个高手知道了给小弟说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公差与配合上说的任选基准,实际上是指:可以选择基孔制,也可以选择基轴制。

网友:
图纸上的任选基准是指:对具有对称形状的零件,实际上无法区分被测要素和基准要素时,可采用任选基准进行标注。

楼主:
谢谢,带基准的面轮廓度在图纸上怎么标,基准的是不是随便找个面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带基准的轮廓度和位置度一样的方法标。

网友:
是这样呀,不错。

网友:
当位置公差的两要素,被测要素和基准要素允许互换时,即为任选基准

网友:
谢谢,带基准的面轮廓度在图纸上怎么标,基准的是不是随便找个面就行?
引用 网友A:

找功能上需要的基准,
当然有时候选择是多个的,可以殊途同归--公差计算保证零件功能的前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