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铸件铸造缺陷,请大家谈谈处理方法!!

楼主(2009-09-14):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10 项 ), 共有 108 人参与投票

楼主:
选择了第五项,我对铸件的修补主要看2方面,首先是铸件制造难度和制造成本,然后是看缺陷是否能够修补好。
对照我现在的产品来说,我执行的标准是第一项。

网友A:
对铸件缺陷是否修补,主要从两个方面考虑:1、根据图纸对铸件的技术要求,判断是否影响使用性能(外观是次要的因素)?2、成本(报废与修补的费用如何),还有交期如何?要综合考虑才能更合理一些。

网友:
潘老师说的正确,首先应该看“是否影响使用性能”,楼主应该调整你的看法!

网友:
在制作油缸活塞和导向套时,在250缸径以上的采用铸件常出现缺陷
(气孔沙眼等,常有是加工到最后工序发现而报废)
后来一般选用钢件代替了

网友:
我们工厂的机床大件,粗加工后振动时效,如果直线导轨安装面的硬度低于HB190(材料HT300),尽管没有铸造缺陷,该件还是报废。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10-14):
回复 网友B:
我的猜测:机床导轨有耐磨的性能要求,达不到硬度要求,耐磨性就差。一般机床导轨后道还要进行淬火处理。HB190不难达到啊。

网友(2010-03-07):
为什么我们的铸件跟国外的相差那么大呢~~~

网友(2010-04-21):
中国的铸造装备与质量观念与国外相差较大

网友:
如果是采购铸件,要求厂家提供分析报告及改进措施,铸件视缺陷重要度判别是否报废或返修后返厂、退货等,供应商级别调整到观察级,以观后效

网友(2010-05-25):
对铸件不良的处理 最好还是用8D的方式

网友:
现在比国外 还能落后多少年呢?

网友:
有选择的进行铸造缺陷修补,比如对制造难度大,制造周期长的铸件进行修补,而对比较简单的铸件实行缺陷报废

网友:
看是什么铸件,如果是很关键的,影响性能的,一定报废,如果是不影响性能的,可以修补

网友:
我对铸件的修补主要看2方面,首先是铸件制造难度和制造成本,然后是看缺陷是否能够修补好。中国机械社区
对照我现在的产品来说,我执行的标准是第一项

网友(2010-08-24):
真是高手如云啊
学习了啊

网友:
如果重量大 几吨甚至上百吨,如果有缺陷是不能报废的,成本太高 只能修补

网友:
做我的供应商会比较痛苦

网友:
换供应商很麻烦,又要有一堆文件审批,我一般不会考虑更换供应商,除非真的很差劲。

网友:
比较赞同三楼的说法
铸件的报废既要看缺陷处的重要程度又要看铸件的成本

网友:
我同意看缺陷是否影响使用,如影响且不能修复再报废

网友(2010-09-26):
铸造缺陷,是否得分类型;

一般, 裂纹性缺陷应该是一定要处理的;

气孔,缩松 类的,需分情况,选择处理方式,或不处理。

网友:
供应商,偶尔出问题,应该可以理解;

如果频出问题,

那是否在当初选择环节有问题。

网友(2010-11-08):
我原来负责公司的质量管理,我对铸造缺陷的处理:1.首先按客户的技术标准,判定此缺陷是否符合要求;2.根据客户要求,判定能否做修补,因为有些部件是不允许修补的;3.可以修补的话,修补后外观质量要控制好。

网友:
我选择(对铸造缺陷发生部位进行分类,对非关键部位有缺陷的铸件进行修补,其他的报废处理。)

网友:
铸造缺陷真令人头痛,年初有三十多台阀,阀体加工好之后发现有缩孔,有的有黄豆粒那么大,补焊后会出现局部硬度高,会导致内孔加工后圆住度和同轴度都不能保证,报废又没有毛坯,交货时间又急,最后老大发话“过”,就凑合通过了,呵呵

网友:
成品如出现缩孔的话可用修补胶来补下,事后对加工酸洗打压都没有影响的啊
可一试下啊,是两种胶调在一起用的啊

网友(2011-01-11):
看缺陷的地方是否是在重要的生活面上,或者根据客户的要求。
                           大的铸件一般不能报废,成本太高,小的当然是可以的了。。

网友:
学习学习再学习!向各位前辈致敬!

网友:
1、关键部位不允许有铸造缺陷;
2、非关键部位与客户沟通(现在的客户五花八门,对铸件的要求有自己的说法);
      一般的有规则:毛坯面缺陷焊接打磨平整;加工面是否允许处理要看铸件的使用性能而定。

网友:
缺陷级别取决铸件质量标准,用最低成本制作满足客户要求的产品。

网友(2011-05-04):
铸件是允许修补的,主要根据使用要求及缺陷的重要性来定。

网友:
铸件缺陷就没有好的办法解决吗?铸件厂没这个技术还是怎么样?

网友(2011-06-30):
我们单位的

毛坯面小缺陷可以修补,油漆后不影响外观
除重要装配面,基准面,大受力面外一般加工面,小面积的可以修补,但要保证修补质量
要求密封,油路、水路,出口的设备有一点缺陷直接报废

网友(2011-07-31):
向各位学习!虽然不是专门搞铸造的 但是还跟铸造产品有关的,不严重的问题,一般对周期短的 进度不着急的 有问题 要报废重投;着急的 凑合凑合也就用了!

网友:
铸件缺陷应根据使用要求及缺陷位置进行分类评级,如果缺陷处在主要受力部位级别严重,那就该报废,不该考虑制造周期和制造难度等问题。

网友(2012-04-05):
硬度低,强度也就低了,机械性能及使用性能达不到设计要求了,当然要报废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铸件缺陷是否修补,主要从两个方面考虑:1、根据图纸对铸件的技术要求,判断是否影响使用性能(外观是次要 ...

有道理,我赞同潘老师的说法。

网友:
对啊,厂子需要制定一个铸件补充标准,规定哪种类型的缺陷可以修补,哪种可以忽略,哪种必须报废。一切都是视情况而定。

网友:
铸造缺陷修补,要根据铸件的具体要求去做

网友:
看看那些部位,比如我所从事的是汽车轮毂生产,如果要影响到车身安全,毫无疑问报废,只是外观可以考虑修补,其次还要看给那个公司供货,它们要求的!比如尼桑公司外观就要求特别严!

网友(2013-07-30):
铸件的修补是要看产品订单的规定的,一般会有规定修补数量和缺陷程度划分的,有的缺陷可以修补,有些缺陷只能报废,回炉。

网友(2014-04-04):
我们的铸件现在发现缺陷首先看缺陷是否在重要加工面上,修补后是否影响后续加工使用,还有看是否在重要部位,如受力部位。如果缺陷对这些地方没影响,一般就修补一下就行了

网友:
这是有国标的,建议大家去读一下。

网友(2016-07-09):
我也过来了解一下

网友:
新人学习一下~~

网友(2018-03-08):
没有一条是对的建议LZ看看国标!相关国标当中对铸件的验收是有详细规定的,干这个必须掌握,不然会吃大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