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一批铝合金齿轮,插齿过程中总是黏刀---请教

楼主(2009-09-14):
我公司加工一批铝合金齿轮,插齿过程中总是黏刀。哪位大侠指点一下,不胜感谢!希望能从刀具和冷却液两方面解决!谢谢啦!

网友:
粗车选用YG8N,半精车选用YG6A,这两种材料里含有TaC和NbC使合金有更好的抗粘结能力,抗氧化能 力,YG8N比YG6A硬度软一点。

网友:
哇,还有这么多讲究,学习了

网友:
铝合金用煤油或柴油作冷却液

楼主:
回复 网友A:
插齿,不是车,现我公司刀子是高速钢!老是黏刀,不知用改善冷却的方法可以解决不?

网友:
能用合金的嘛?做的锋利些

网友:
用柴油冷却

网友:
用煤油冷却或使用润滑性能好的植物油,用高速钢刀具应该比用硬质合金刀具好,排屑槽要大,适当增大刀具前角。降低前刀面的表面粗糙度。另外尽量使切削速度大于120m/min或小于15m/min.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试试!

网友:
切削液最好用铝合金专用的,对黏刀有较大改善.

网友:
8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专用冷却液,进给量和加工速度选择合适.

网友:
8楼很正确!不过注意前角与齿形压力角关系,太大的前角会造成齿形压力角过小,俗称的倒八字齿形

网友(2009-10-14):
如果从刀具和切削液方面解决不了的话,就要考虑铝合金的牌号、组织及热处理了。

网友:
柴油或菜油

网友:
刀具镀钛,推荐用煤油冷却!

网友(2009-11-30):
刀具选择很重要的哟,如果贵公司刀具提供商很牛逼就跟销售员说:铣刀槽加大,螺旋角要小,黏屑了前角要变大,刀尖一定要倒角哦,索性再来个钛涂层,刀尖磨削小平台。
这样的铣刀保证你不黏糊啦
普通冷却液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