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折弯模中参数V16的含义?

楼主(2009-09-14):
最近在学习钣金的展开计算,有通过折弯系数表的,有的是通过公式得出扣除量的!但听别人说也可以通过不同的板厚所使用的折弯模V6或者V16等得出扣除量。请教大家折弯模中说表明的V16等参数是指什么呢?谢谢啦!

网友:
v开口量是16mm

网友:
也就是说2mm的板厚,最佳v=16.
1mm的板厚,最佳v=8

楼主:
3# zhouzhenli 谢谢啦!学习了!

网友:
一般的V槽指的是 折弯机 的下模,是V字型的。
  越厚的板用的V槽 越大 受的力也越大。

网友:
指的是下模开口为16

网友(2009-10-18):
是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