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表面硬度hrc22~28怎么做到?

楼主(2009-09-15):
20的棒料

高频可以吗??

调质肯定可以,但是价格比较贵了
请问那个比较经济??

正火呢,如何处理可以做到呢?????

我目前做过正火,但是只能到hrc15~22,     郁闷中。。。。。。。。

楼主:
哪位大哥给 个好办法??

网友:
如果仅仅要求表面硬度,可以采用吹压缩空气正火处理,或者喷雾也可。加热可以在炉中加热,也可以在高频上进行表面加热;如果有机械性能要求的话,最好调质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