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时定额计算---请教

楼主(2009-09-15):
由于我以前没有做过有关工时定额这一块,而现在分配给我这样一个任务:计算我们加工常用的普通车床与普通数控铣床加工时的工时定额,有哪位高手给点指点?

网友:
工时定额也可称“时间定额”,是生产单位产品或完成一定工作量所规定的时间消耗量。举个例子吧,你车的零件有4道工序,其中10#工序你可以用秒表去测量它的节拍,包括员工上料装夹、机加工、卸料的时间。其他的工序也依次类推。然后累加起来。假设一天按8小时的工作制,你的零件4道工序的总时间是6分钟,那么理想状况下你一天的产能应该就是80件了。等到你的产品比较稳定后,比如单班产能能做70件,你再算下它的工时定额吧。

楼主:
呵呵,好像有点理解但又不太理解。您所说的理想情况下可以生产80件,应该是没有考虑工人的休息生理时间吧,或者说是刚开始不熟练所以单班还不能加工70件,是这个意思吧?为什么要等到70件时才算它的工时定额呢?但是我们现在所用的就是一批熟练工人,而且零件相当的简单,其中批了六个工序,采用的是流水线作业。呵呵,可能是本人理解能力太差了,再麻烦一下了!谢谢!

网友:
做这个东东,老扳和员工要取得平衡,不好弄。

楼主:
呵呵,不好弄也得弄。

网友(2011-10-06):
工时定额是衡量员工劳动的基础标准。

网友(2015-03-13):
我做工时定额都4年了,我们是用软件计算的。你说的设备的工时定额,你的领导是要你去做定额标准,还是针对某一零件计算加工的时间?

网友(2015-04-21):
用什么软件啊  望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