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翅式换热器如何选择翅片?

楼主(2009-09-15):
小弟最近被芯体搞得头都大了。有些资料说根据允许压降、流体特性、有无相变、温差大小、最高工作压力等来选定翅片型式和规格,但不体如何进行具体操作。希望各位大侠多多指教,小弟在此提前谢谢各位了。

网友:
具体条件说说呢

网友:
你的说明你的情况啊!
! S% G  j# [0 i' d但是这里只能给你一个结果,不能给你方法,所以还是要自己首先积累基础知识哦!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2009-10-26):
呵呵,楼上说得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过你还是多找点资料看看吧

网友(2009-12-11):
好的公司都有计算软件的,客户只要输入相关数据,就能自动推荐相应的产品和数据。

网友(2010-05-25):
6楼正解,请把软件名说出来,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网友(2011-05-05):
要有一定的经验才能选出适合的翅片

网友(2012-06-04):
软件都是有版权的,我们公司自己开发的,或者买来的。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