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中了CAD病毒,怎么办?

楼主(2009-09-15):
自从接收了一个CAD电子邮件后,每次打开CAD文件就很慢,原先打开N个图在任务栏里也只有一个任务图标,可现在打开多少个图就有多少个任务图标,很郁闷,不知道是不是中了CAD病毒,有没有专门查杀这个病毒的软件下载?先谢谢啦

网友:
系统选项中的打开和保存选项,是否勾选了单文件打开方式

网友:
要是觉得中毒了  就卸了重装吧

看你的问题好像是设置的事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啊,又学了一招,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建议,不过我网上查过说CAD病毒重装也还是不行的,主要是办公室里的电脑都出现我上面那种情况,所以我才怀疑是不是中病毒了。

网友(2012-05-27):
病毒感染

网友:
我觉得也应该是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