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加工,退刀后精度如何保证?

楼主(2009-09-15):
本公司有一40#钢质零件(产品总长为40.92),90工序中,先加工外侧的外径24,后退刀加工25.587;整个加工过程是一把车刀一次成型,主要问题是在外径24和25.587间有一退刀动作.加上外径25.587公差较小,只有0.01(单边公差,总共0.02).此不合格率约为0.2%.

有何高招消除此处不良?

网友:
本公司有一40#钢质零件(产品总长为40.92),90工序中,先加工外侧的外径24,后退刀加工25.587;整个加工过程是一把车刀一次成型,主要问题是在外径24和25.587间有一退刀动作.加上外径25.587公差较小,只有0.01(单边公差, ...
引用 网友A:

一千个才2个报废,还不满意?
另外,看不到图纸,很难估计你的产品形状.

网友:
有何高招消除此处不良

网友:
不太明白你提的问题,你说的那部分应该就是个阶梯轴的加工。说退刀后精度如何保证,是不是关于反向间隙误差的影响啊!

网友:
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网友:
机床的精度是死的,没办法消除的,只能通过走刀的路线或者得别的方法,只能去尽量减少

网友:
我也不明白说的啥

网友:
排刀架的话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可以用反向间隙补偿功能消除,或者在程序坐标中就把误差值考虑进去,消除误差。

网友:
先多退些,然后进刀到位,排掉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