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增益---请教

楼主(2009-09-15):
脑子一发热,突然想起了有次故障。 其中一项是伺服增益,这增益到底是什么 ,所有轴的增益是否一样,具体哪位能帮我讲讲 谢谢具体点 形象点

网友:
很想了解这个,前段时间在电气上听到过这个名词

楼主:
没人解释下吗???

网友:
抽象的东西, 很难形象.

简单说增益表示放大器功率放大倍数, 以输出功率同输入功率比值的常用对数表示, 单位为分贝.

参考下图: PI 控制器的结构框图

图中KvP , KvI分别为速度环比例增益和积分增益, Kt 为伺服电机电磁转矩系数, J 为系统的转动惯量, Td 为外界扰动转矩.

网友:
关于增益的单位---分贝

简单地说,分贝就是放大器增益的单位。放大器输出与输入的比值为放大倍数,单位是“倍”,如10倍放大器,100倍放大器。当改用“分贝”做单位时,放大倍数就称之为增益,这是一个概念的两种称呼。电学中分贝与放大倍数的转换关系为:AV(I)(dB)=20lg[Vo/Vi(Io/Ii)];Ap(dB)=10lg(Po/Pi)分贝定义时电压(电流)增益和功率增益的公式不同,但我们都知道功率与电压、电流的关系是P=V2/R=I2R。采用这套公式后,两者的增益数值就一样了:10lg[Po/Pi]=10lg(V2o/R)/(V2i/R)=20lg(Vo/Vi)。

网友:
斑竹是高手啊

网友:
通俗点就是比例函数的常数

网友A(2009-11-04):
是功放的概念吗

网友(2012-12-20):
果然抽象

网友(2013-11-15):
引用 网友A:
是功放的概念吗

对的,在模拟电子技术里的放大器电路中讲的比较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