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proe里面工程图超级制作

楼主(2009-09-15):
说明:利用这个方法,所有工程图中的东东都在proe中完成,只需要在cad中打印就可以了,可以打印A4的(零件大小不一样的,也可以保证文字高度是2.5),一比一的,即使proe中的三维变了,也只是需要导入cad打印就行了,其他的不需要怎么做

网友:
thank you for your  share! downloading to research

网友A:
一看到“超级”两字,的确吓一跳。转到cad里做标注,也是一个办法,因为cad用户不少,大家对于cad的标注已经习惯了,转到proe里面就感觉无从下手了。可是这样就有数据的一致性的问题,想想proe里面的模型都是参数化了的,随着方案随时在变化,或者做变型设计,如果每次都要转出标注,就有很大的工作量。proe里面的标注其实要实现GB化也是有办法的。一是图框,二是标题栏,三是明细表,4是尺寸标注,5是行位公差,6是符号标注(备注,说明,粗糙度,基准符号,焊接符号等等),7是明细表。。。。。。当以上都准备好了,定义在模版文件里了(零件模版,装配模版,工程图模版,钣金模版),分别定义成快捷键,那后边的工作可以说是手到擒来了。优点是一劳永逸,比如一个轴套的零件,做好了相应的工程图后,如果变更设计,有另一个不同尺寸的轴套零件,那只要另存模型文件,改变相关的尺寸,保存,工程图一个字都不用动,已经是符合要求的新图,你说方便不?

网友:
其实打印成PDF是很不错的选择,只要安装adobe Acrobat 或者cutePDF就可以实行虚拟打印了

网友:
其实打印成PDF是很不错的选择,只要安装adobe Acrobat 或者cutePDF就可以实行虚拟打印了
引用 网友B:

赞同。其实归档的资料是不是可以用pdf文档来归档?感觉很不错的。应为日后即使要更改,添加标记,也可以用一些工具软件在pdf上加标记,pdf的好处是几乎每台Pc上都有起浏览软件,费用也低。

网友:
感叹啊,获益匪浅啊!

网友(2010-06-24):
谢谢楼主,值得学习谢谢楼主,值得学习

网友:
我选择pdf,因为客户和供应商未必会配备所有的制图软件,而pdf格式所有人都能浏览和打印

网友:
为什么不在PROE打印还要用CAD打没意思!

网友(2010-09-03):
我支持楼上的。。。。。。。。。。。。。

网友:
还要转到CAD里打印吗,把proe设置好 不久可以直接打印了吗、

网友(2011-09-15):
我要下了,谢谢,我要下了,谢谢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到“超级”两字,的确吓一跳。转到cad里做标注,也是一个办法,因为cad用户不少,大家对于cad的标注已经 ...

关于模板的制作能否具体说说丫,呵呵

网友:
thank you for your  share! downloading to researchthank you for your  share! downloading to researchthank you for your  share! downloading to research

网友(2011-10-15):
3#的大虾可否将自已定的定义在模版文件给大家分享一下哩!!或者直接发给我一份 793235457@qq.com  谢

网友:
多些高手指点   先留下来   十分感谢

网友:
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各位,不要学这个教程。学了之后你永远不会用PROE。

首先PROE可以胜任所有的工程图制作发布,没有必要转到CAD去做。
其次,如果要转到CAD,config设置绘图1:1输出,设置文字输出替换字体和指定线条颜色,论坛有其它教程,然后做一个映射键专门转DWG,不要被这个教程误导。
proe用得熟一般是因为不会用CAD,逼的。CAD熟的人用不好PROE,因为他们只习惯CAD。

网友:
我还要啊....我也要啊..啊

网友:
下来看看看看看地看看

网友:
可以定义一些标准的库,每个公司定义的图框标准不一样,要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可以创建图框文件,最后归在一个文件夹中,通过config.pro这个文件来控制图框调集的路径,形位公差、粗糙度、焊接符号等等都可以用“格式”中的“符号库”来创建,同样把这些创建好的东西归纳在一起,通过config控制就可以了,不过这需要投入很大的精力来做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