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CAD创建块

楼主(2009-09-15):
各位大侠,在CAD内创建块是不是只能在当前使用,以后就不能再调用了?如果可以调用,请赐教在下要如何做啊

网友:
采用写块的方法吧,WBLOCK,生成文件,以后文件可以INSERT的,
我指的AUTOCAD

楼主:
是可以保存的吧?我以前试过怎么不能用?请指教

网友:
当然可以啦,你只需记信你创建的块保存在哪了,下次直接调用即可。

网友:
创建后的块要保存,以后才可以调用

网友:
可以将块保存到某一个统一的地方,然后在里边寻找就行了

网友:
先创建一个块,输WBLOCK命令,保存块,以后就用INSERT调用。

网友:
各位能否告诉如果我要修改块怎么弄啊,我的修改不好使了

网友:
不是的
块可以保存再磁盘中   以后使用时可以直接调用

网友:
先用WBLOCK 创建块 创建后保存 以后用的时候直接插入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