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异型铁管怎么加工最经济?

楼主(2009-09-15):
请各位大侠看看这样的一根外径120,内径102.5,长度为一米,外圆均匀分布50个R3.5凹槽,槽深度为2.
    之前有人用铣床做的但是一天做不了几支,成本太高!请教应该怎样加工才算是最经济而且生产率最高?

网友:
如果可以用铝制,挤出是一个好办法,当然数量也要很大才好。

网友:
拉床,当然管长大于1米,拉完后切除多余部分.

楼主:
拉床,当然管长大于1米,拉完后切除多余部分.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切削拉伸用拉刀的吧(这种工艺我从没接触过只是听说),还是冷拔管机用的那种拉床?
能否讲的再详细一点,请指教!

网友:
挤出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
有精度要求没有,要是要求低的话可以上插床和刨床啊。

网友:
没有加工数量,怎么说加工经济性呢?
不同的数量对应不同的加工经济效益

网友:
上刨床吧!会比铣床快!

楼主:
没有加工数量,怎么说加工经济性呢?
不同的数量对应不同的加工经济效益
引用 网友B:

有不小的量每批都有500支左右
想找出最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
什么材料?  如果可以用粉末冶金 如何?

楼主:
什么材料?  如果可以用粉末冶金 如何?
引用 网友C:

兄弟,铁管用粉末冶金来做是否太匪夷所思!

网友:
用拉床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
用拉床,特殊的拉刀,一下就全拉出来了。见过小日本的专机,拉平行槽,呼兹兹就拉完了,效率是相当惊人。

网友:
这么多槽还是用拉床效率会高点

楼主:
用拉床,特殊的拉刀,一下就全拉出来了。见过小日本的专机,拉平行槽,呼兹兹就拉完了,效率是相当惊人。
引用 网友D:

1现在就是考虑用拉床做,但是不管是拉还是挤出,正如你说的特殊拉刀我想不是一般的厂家都有能力做,如此多的槽只要有一点做的不好就引起报废。
2如果改用挤出的话我也咨询过很难一次性成型,毕竟这是个空心管而不是实心棒子,如此大的断面收缩率一次挤出不现实,而且金属横向纵向变形规律不易把握,如果继续二次成型也许可以不过那将需要一段时间反复试验。

不管能否做的了我觉得这个小产品挺有意思,根本算不上大单子也不完全是我的行业(PS:本人是搞铸造和生加工的),但是很有技术探讨价值!

网友:
做个模具,搞一台卧式液压机,去挤压吧,估计几分钟一件,不过模具及其辅助配件要花点代价;

还有,原材料的尺寸可能需要重新计算。

网友:
滚轮辊轧,如果批量可以的话。另问一下什么材质?

仔细考虑了下,就这个尺寸还是拉刀最好,精度好效率高

楼主:
滚轮辊轧,如果批量可以的话。另问一下什么材质?

仔细考虑了下,就这个尺寸还是拉刀最好,精度好效率高
引用 网友E:

材质是20#钢,滚扎可能精度达不到,因为不论是2辊还是多辊,在棍子之间的间隙会影响到产品的尺寸。
我也比较倾向用拉刀,不过我暂时连拉床都没有也没接触过拉削工艺,看来需要时间找家好单位外包加工。

网友:
的确这把拉刀是个问题。要特殊做,分体的,一体的估计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