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图与筋实体之间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15):
我通过线框绘制了一个轮廓与一条中心线,退回到零件平台,通过筋命令,生成个条形实体。后来我发现这个实体的位置有误,也就是线框中的轮廓位置有误,我更改了轮廓的位置尺寸,可是筋的实体,却没有跟着变动到新的位置。我想问问,CATIA中可以这样更改错误吗。否则,我用什么方便的方法可以更正的我错误呢,谢谢

网友:
catia 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修改模型。对于你的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你要搞清楚是旋转体的定形尺寸有问题还是定位尺寸有问题,如果是定形尺寸问题就修改轮廓线,如果是定位尺寸问题就修改用作旋转中心的中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