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根轴,想与2.2KW的减速电机连接---请教

楼主(2009-09-15):
有这样一根轴,长度270mm,直径50mm,想与2.2KW的减速电机连接起来,可不可以这样连接:
在这根轴的一端车一个连接套,再插一个内键槽,然后与电机输出轴过盈配合!
电机是垂直树立的,电机轴向上的,所以,这根轴安装在电机上之后也是朝上的,在上面采用轴承定位!
不知这样可行不????

网友:
先把轴定位好,用轴承座,再定位减速电机位置,要同高度,再加一个联轴节,刚性的、柔性的,根据要求选择。
你的安装方法是很难保证装得上的,除非电机安装最后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