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门干上有两片叶子,请教

楼主(2009-09-15):
请问各位大侠,小弟新手,请教一下:
是否有一种比较大的气门,气门干上有两个叶片(可能不叫叶片)。
请问这种气门的优点。
有图传上来看看最好了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回答一下啊
还是我写的看不懂?
寻求帮助啊

网友:
没有听说过,可以发人图片来看看不?

网友:
这是气门旋转的叶片,安装在排气阀上.废气排出时推动排气阀旋转.

楼主:
谢谢4楼的回复,有相关资料提供个不?

网友:
以前有的化油器发动机上也有用这样的气门,主要是让混合气混合的更加均匀

网友:
废气排出时推动排气阀旋转?
比较伟大,关注

网友:
是在气门座圈上镶嵌的吗,那是扰流板

网友(2009-10-18):
你说的气门锁夹?还是别的.

网友:
可以问问别的大侠们 哈哈 祝你好运 YULI TRANSLATION 51085774

楼主:
是在气门座圈上镶嵌的吗,那是扰流板
引用 网友A:

不是在气门座圈上的,是在气门上的,我也只见过一次,呵呵。
大概的样子就是这样,随便画了个样子,大家不要耻笑啊,谢谢

网友(2010-02-28):
没有图片,不容易推断是什么作用

网友(2010-06-03):
是气门锁片吗?

是锁片的话我是了解一点

楼主:
不是锁片
楼上的对锁片很了解啊?
知识共享一下啊,谢谢!

网友:
晕,我也不明白。。。

楼主好像啥都喜欢共享之~~

网友:
这是气门旋转的叶片,安装在排气阀上.废气排出时推动排气阀旋转.
引用 网友B:

cy6vb说的不错,一般大型发动机排气阀上有这种叶片,利用排气气流旋转气阀,帮助清除阀座积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