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何种两位四通阀?

楼主(2009-09-15):
请问这是何种两位四通阀,具体名称,右边上角的弹簧是什么意思,谢谢大家了!

网友:
图形符号就是两位四通阀电磁换向阀
在两边电磁铁不通电时,阀芯位置在有弹簧端

网友:
两位四通阀 双线圈,阀芯弹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不是个弹簧,那表示的是定位的意思,就是有两个位置,这种阀没有弹簧,只能靠电磁铁换向。
如果没有这个定位机构,那么只有电磁铁始终通电才能保持在哪一位,有这个装置电磁铁就不用始终通电。
具有保持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不是个弹簧,那表示的是定位的意思,就是有两个位置,这种阀没有弹簧,只能靠电磁铁换向。
如果没有这个定位机构,那么只有电磁铁始终通电才能保持在哪一位,有这个装置电磁铁就不用始终通电。
具 ...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正确。

楼主:
这是意大利伺服刀塔油路上用到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
那不是个弹簧,那表示的是定位的意思,就是有两个位置,这种阀没有弹簧,只能靠电磁铁换向。

网友:
就是一种简单的电磁换向阀只是带有定位保持机构!两位四通电磁换向阀~!

网友:
带定位装置,北京华德有生产

网友:
带机械定位的两位四通换向阀,机能画的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2009-12-11):
是机械定位的二位四通阀,我家也有

网友:
电磁换向阀只是带有定位保持机构

网友:
对于这种阀最常见的是两边带弹簧定位,这种还是第一次见,学习了。

网友:
小弟也学习了啊    把前辈们顶起来

网友:
你们说的都对。在我们这小地方,还真没见过。到书上查,就是那么回事

网友:
定锁两位四通阀,

网友:
机械定位的两位四通电磁换向阀。

网友:
这是钢球定位的两位四通电磁换向阀

网友:
求助:那位仁兄能给点气动阀和气缸的学习资料不?

网友:
我也正需要呢啊 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