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度检测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15):
用分度值0.02/1000mm的水平仪放在节距250mm桥板上,检测500mm长的平V组合导轨,其两点读数为:0+2,导轨全长直线度的最大误差是?

请前辈帮我详细分析解答,谢谢!

楼主:
等待解答中

网友:
水平仪测直线度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H=格数X水平仪分度值X桥板长度
H是倾斜度
你的格数是2
一乘就出来了 单位是MM
我是这么认为的 不知道对错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没这么简单吧,呵呵!

楼主(2010-01-26):
怎么一直没有高手解惑呢,先谢谢了!

网友:
加入期待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