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力学好的帮下忙,求助

楼主(2009-09-15):
小弟遇到一个问题请前辈们帮忙计算一下,感激不尽.
一个自重0.65KG,长1m的杆绕一个端点在铅垂面内由一点(60°~270°)开始旋转,到最低点时(竖直位置)末端水平速度达到50m/s.在端点处需提供多大转矩.

楼主:
没人理^^^^是缺条件吗?
请大侠指导一下啊,都要考虑什么?比如转动惯量什么的?

网友:
学过,不用都忘了

网友:
能量守恒。
初始势能+转矩做功 = 末了势能+末了动能
假设是均质杆,忽略摩擦,列算式如下:

符号名称计算公式量纲结果1结果2结果3结果4
m杆质量: kg0.65
L杆长: m1.00
ρ惯性半径:=L/(3)m0.58
Jz转动惯量:=m*ρ*ρkg*m^20.22
v末端线速度: m/s50.00
r末端点半径: m1.00
ω终了角速度:=v/rrad/s50.00
a转过角度: °150.00 90.00 180.00 210.00
θ转过弧度:=a*π/180rad2.63 1.58 3.15 3.68
h重心下降高度: m0.93 0.50 1.00 0.93
U1初位置势能:=mghJ5.94 3.19 6.37 5.94
U2末位置动能:=Jz*ω*ω/2J270.83 270.83 270.83 270.83
U多出能量:=U1-U2J264.89 267.65 264.46 264.89
T驱动转矩:=U/θNm100.91 169.94 83.96 72.08

楼主:
超级感谢五更鸡,我要抄下来好好学习一下,如有不懂还请指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