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控车床加工螺纹遇到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15):
我最近在数控车床上加工螺纹配合工件,材料是铝合金。图纸设计我是查阅吴宗泽主编的《机械零件设计手册》,螺纹公称直径是φ30mm,螺距1.5mm,配合长度30mm。加工的时候,是先加工内螺纹,后加工外螺纹,内螺纹小径尺寸是φ28.852mm。但是加工外螺纹的时候,在计算值达到要求的时候,我们怎么也装配不上,最后我们在原有螺纹深度的基础上直径方向螺纹深度增加0.6mm之后,才配合成功,但是外螺纹看起来太尖,我担心其配合寿命会很短,因此请教各位大侠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尽信书不如无书,书上讲的参数是有条件限制的,如刀尖大小,刀的角度,以及`对刀都可能存在差异,

楼主:
说得很有道理,这还是要和实际问题联系起来的。我问过有经验的师傅,他们说经验的螺纹深度是1.1~1.3P(P是螺距),我认为着只是粗加工用的,不能用于精加工。这种现象在中国太多,也许这就是中国不能作出精准机件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

网友:
呵呵,说的真是实际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的学习!

网友:
通常是这样,按书是不

网友:
按照你说的,照书上的就配合不了,书上很多东西,都是从实际加工中得出来的。

你车螺纹难道不用螺纹量规量过嘛???即使给你世界上最精密的机床,你不用检测,也加工不出合格的东西。
内螺纹小径根据配合精度的不同,会有一个公差值,只要你设计的东西符合实际使用的情况,加工出来的零件,在这个要求里面,这个就是最精准的东西。。。

楼主:
是的,楼上的兄弟说的太中肯了,不过我们这里没有螺纹量规,所以也就没有用过,说实在的,我还没有见过呢,呵呵,真是让你见笑了

网友:
你可以自己做螺纹量规,不管内螺纹,外螺纹,都以你自己加工的螺纹量规为准就行了。
我们公司经常这样的,一般不太可能把所有规格的螺纹量规都准备了,有些是内螺纹量规,有些是外螺纹的。就按照某一种,自己做个就行了。
如果经常要加工的零件还是一定要去买标准的。

楼主:
真是太感谢了,其实我是个学生,加工螺纹还是第一次呢,所以这方面我很欠缺,谢谢赐教

网友:
我车螺纹一般螺纹深度都要在多车20斯,,车好还很好配,螺纹深度一般多车10到20没事的

网友:
是啊,要理论与实际经验相结合。螺纹太尖会影响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