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加工一个孔,和数车加工,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09-09-15):
首先说下,我不是做数控车加工的,我是做加工中心加工的。

加工中心加工一个孔,和数车加工孔,有什么区别吗?加工中心镗孔是刀具在转,主轴移动到孔的位置后,就以Z轴方向加工,不去考虑刚性等什么的其他因素,镗出的孔应该是标准的。但是数车是刀架通过丝扛走,在这个过程中,丝扛会有误差,会产生反向间隙,重复定位精度等,如果是这样的,那车床上不是很难控制孔的尺寸吗?

网友:
数控车内孔,我最烦的就是车床头不端正,如果一刀车过去 头部尾部就相差2丝,那还谈做什么1丝的精度。而且几乎所有的经济型数控车都有这个问题,新买的还算端正,等过了一年,就歪了。

网友:
首先说下,我不是做数控车加工的,我是做加工中心加工的。

对于加工中心加工一个孔,和数车加工孔,有什么区别吗???加工中心镗孔是刀具在转,主轴移动到孔的位置后,就以Z轴方向加工,不去考虑刚性等什么的其他 ...
引用 网友A:

镗出来的精度........

网友:
数控车内孔,我最烦的就是车床头不端正,如果一刀车过去 头部尾部就相差2丝,那还谈做什么1丝的精度。而且几乎所有的经济型数控车都有这个问题,新买的还算端正,等过了一年,就歪了。
引用 网友B:

程序补吧, 就是再精密点的就搞不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我数车车起来椭圆1丝,调了还是有,现在烦死了,

网友:
的确,数控车床加工出来的孔精度不是非常高,这点我深有感悟!

楼主:
现在我们每做一个孔都要去侧量一下,我跟一个操作人员说,有必要每个都量吗???找一个规律出来,你不能保证20,30个都一样的尺寸,但是至少10个以内尺寸不变化,或者说在2丝以内变化总能保证吧,他却说,保证不了的,孔的尺寸还用砂皮抛光出来的。当然他的那台数车4,5年了,可能精度是差点了,但是也不至于每个都去量尺寸吧???

网友:
如果只是加工一个孔,不考虑长短的问题,那和丝杠没有关系,他的精度是导轨来保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明白你的意思。纵向的丝杆走刀会有误差啊,导致孔的大小难控制

网友:
有椭圆? 怎么调? 好像调不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我数车车起来椭圆1丝,调了还是有,现在烦死了,
引用 网友D:

如果前轴承是双列圆柱的,换一个P4的在0.005以内还是可以的.

网友:
如果只涉及到孔的形状误差,那几乎和丝杠没关系,它只控制进给量。只有主轴圆度,径跳,垂直度和z轴导轨直线度,导轨平行于主轴的平行度有关,孔加工的话车和镗几乎样。

网友:
哈哈,好像跑题了!

楼主:
版主,来 个正解的答案吧

网友:
加工中心也有反向间隙问题,而且如果是镗大直径孔和小直径深孔,圆柱度也需要想办法解决。

网友(2012-12-26):
不知道呢

网友:
我大概看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镗孔用镗刀 刀尖与主轴中心位置调好后是死的 而数车加工孔 刀台换刀角度有一点误差的话 孔径变化就大了  假设数车不换刀的话  也像你镗孔那样 不动坐标 直接走 Z轴 应该跟你镗孔是一样的

网友:
事关机床重复定位精度的问题吧。

网友:
有椭圆调不了

网友:
不是在同一条件下产生的问题,没有什么可比性。加工中心镗孔也不是说你想要出什么尺寸就能出什么尺寸的。。要你镗个公差两个丝的孔,我不给你微调镗刀杆,看你怎么出好尺寸。。。加工的运动方式不一样,就什么都比不了。。

网友:
车床的效率高,另外,镗孔精度要高于车床,这个主要是和振动有关系。。

网友:
车的孔精度没镗的高,但是车孔的刀具成本低,不像镗的刀具只有一定的范围。

网友:
加工中心的进度比较高 是靠刀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