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200CN,PLC编程---请教

楼主(2009-09-15):
之前我在这里求过如何学PLC(详见: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23975)后来因为又要做其它工作,所以放开了。

昨天上司叫我编程,我才惊想起这件事,现在利用了一天的时间,搞了一个传说中的PLC,有非常多的地方不明,望请知道的人请教。

我看芯片是“西门子 S7-200CN”,其实已经有人编好程的了,只不过一来因为是外人,二来每编一个PLC都要收一次钱,所以想长远的的自己人搞好。(所以其实想直接破解芯片的,可惜这方面我完完全全不会操作,只好放弃)
所以问题如下:
1、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只针对S7-200CN这个PLC芯片来学习编程,不知有什么好介绍呢?

2、这个PLC的控制比较简单,就是通开“光电开关”检测到物体后,启动另一台电机运行。还有就是通过温度控制机器,当温度到某一温度时,启动某个机器。

3、我所理解的PLC,说白了是否就是“一台多开关的控制器”?通过各种时间或逻辑关系的运算,来控制各个电器的通电运行吧?

4、关于“西门子 S7-200CN”PLC的设计过程是否:

用“STEP7”编程 → 编好后用另一款软件(也是西门子的,但名字忘掉了)在PC或笔记本上通过“串口”直接传送到“芯片”里 → 做完上一步后就直接装进机器,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关于PC与PLC之间的传输,是否就一条数据线(如打印机的那种线)。直接传输就可以了?不用经过什么特别的另外设备吧?

网友:
我PLC是懵的,梯形图和PLC程序之间的转换我弄不出来

网友:
看来你根本不会,不同的PLC数据线不同.编程软件也不同

网友:
看过你原来发的帖,发现你的水平不一般,可能你只是对PLC还不熟,相信以你的水平,你肯定能很快掌握它,因为PLC的普通编程比较容易掌握,你可以多看看这方面的书.

网友:
PLC程序类似汇编语言,楼主既然熟悉VB编程,对你来说可能用语句表比梯形图更容易理解,多看看S7200的编程软件MICROWIN的帮助文件和编程实例,很快就能掌握的

楼主:
我现在只在看西门了的那个500多页的教程书,正在编写着可能是我人生中真正的一个PLC程序。(就是那个T33定时器,从触发开始到结束....不过貌似完全不理解是为什么囧....)希望一个星期内能学明白,再一个星期学会简单入门.....
先谢谢上面的回答。

网友:
"我所理解的PLC,说白了是否就是“一台多开关的控制器”?通过各种时间或逻辑关系的运算,来控制各个电器的通电运行吧?" 你就这样理解吧.
"这个PLC的控制比较简单,就是通开“光电开关”检测到物体后,启动另一台电机运行。还有就是通过温度控制机器,当温度到某一温度时,启动某个机器。"其实可以把PLC看成是由多个继电器组成的就行,不过你要掌握编程软件的编写方法.你只要会画电路图,这就不难.

楼主:
先谢谢上面的回答,看了二天的教程后....还是莫明其妙...
不过我想弄清这几个问题,望请回答。
1、这个PLC其实用 STEP 7-MicroWIN 就可以达到完整的编程与PLC的数据传输吧?(手册上是这样说的,编好后然后按“下载”的那个按扭后,就可以把程序输送到PLC里,然后PLC就可以装机使用了?)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S7-200 Explorer、S7-200 PC Access和TD Keypad Designer这三个程序到底有什么?如果光下载上载 STEP 7-MicroWIN 就已经可以完全任务了?

2、关于PC与PLC的连接线,我看S7-200的PLC接口是一个类似电脑COM的接口,是否用电脑COM对PLC的COM口对接即可?(我看PLC教程介绍好象有更方便的USB接口,不过不知对这个西门了PLC能否用到...)

楼主:
继续提问,关于上面的问题我已经可能找到解了,真接就是一条PC-PPI线就可以连接了?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99430
现在有新问题,这是那个S7-200CN的电路接入图,抱歉因为公司机密,不能完全的把图展示出来,还作了少许修改。
这是个8输入6输出的 CPU222  PLC。

I字头我想是输入端,Q字头的我想应该是输出端了。
问题是:
1、为什么输出与输入端都还是接回“00”、“85”这两条主线?
2、输入端里的“1M”与“2M”是什么东东来的?
3、同样输出端的“M”“L+”是什么东东来的?如果是PLC的接入电源,好象未免又太多了吧?

网友:
输入端的1M,2M是对应你输入信号,如是你用PNP的接近开关,那M应该接+24V就是85
如是NPN型就接0V,
输出端是对应你输出负载的接线,若需要Q0.0输出正极,那在1L,2L接正极,也就是,1L,2L是输出点的公共线,
另外若外部有单独的DC24v电源,图中的接法是错误的,最右下的M和L+是PLC自身输出的24V电源,一般情况下不要与外部电源混接,如果带小负载可以,但短路后会烧毁PLC,所以即使小负载也要单独使用外部电源。

网友:
将STL语言转换梯形图

网友:
1、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只针对S7-200CN这个PLC芯片来学习编程,不知有什么好介绍呢?

等你学会了,你就不会去看别人的程序了

2、这个PLC的控制比较简单,就是通开“光电开关”检测到物体后,启动另一台电机运行。还有就是通过温度控制机器,当温度到某一温度时,启动某个机器。)

第一个很简单,会控制电路就会编程,第二个需要用到模拟量了,包括转换、比较或PID

3、我所理解的PLC,说白了是否就是“一台多开关的控制器”?通过各种时间或逻辑关系的运算,来控制各个电器的通电运行吧?
PLC融合了所有的电路控制,还有高速计数、高速输出、脉宽频率、网络通讯、定位、PID指令等,PLC翻译过来叫“可编程序(P)逻辑(L)控制器(C)”,学起来很容易,最难的是算法和工艺,知道工艺流程了,掌握量的算法,其它的就像画控制电路图一样简单。

网友:
输入端的1M,2M是对应你输入信号,如是你用PNP的接近开关,那M应该接+24V就是85
如是NPN型就接0V,
输出端是对应你输出负载的接线,若需要Q0.0输出正极,那在1L,2L接正极,也就是,1L,2L是输出点的公共线,
另外若 ...
引用 网友A:

我来修正下,别误导其他人,好不好。
NPN的光电开关,PLC公共点接+24V(光电输出0v)
PNP的光电开关,PLC公共点接0V。 (光电输出24v)

网友:
呵呵,是错了,感谢楼上的

楼主:
先谢谢上面各位朋友的热心回答,经过几天后的学习,我开始有点了解PLC了.(主要是常开常闭与线圈和定时器的简单控制,因为这个我以前也算是有继电器的基础,所以有点明白)
迟点我再自己试做一份程序图(以及比较重要的接线图,我发觉这个不比学PLC简单)给大家看.所以首先感谢大家的热心回答.

网友:
“M”“L+”是一个输出电源,可以供一些拓展模块或者其他用电器使用。“1M”与“2M”是输入端的公共端,我一般只是直接使用“1M”,(“2M”的作用效果是一样,“1M”与“2M”好像是可以连接在一起的。因为很久没有用西门子的PLC了忘记了。请见谅!)你所说的“00”、“85”我不算很明白你的意思,“85”在这里应该是当作一个端子号来理解吧,其连接的是PLC输入的公共端,按下按钮,就输入一个信号到PLC。有说错的请批评指正!
可以把你的控制要求说说,像你之前说的:这个PLC的控制比较简单,就是通开“光电开关”检测到物体后,启动另一台电机运行。还有就是通过温度控制机器,当温度到某一温度时,启动某个机器。
这个程序很简单,几个指令就完成了。如果你的温度控制要经过PID调节处理,那就复杂一点。

网友(2009-10-25):
首先看一下PLC的端子结构图,一般输入输出都要用外部电源供电的,M是相当于零伏,L为供电端,建议仔细看看200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