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件小批量加工,采用什么编程方法比较好?

楼主(2009-09-15):
最近看了下法兰克的数车的G代码,里面有很多的循环指令。这些循环指令对于批量大,余量均匀的零件加工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公司一般以单件小小批量加工,有些零件在普车粗车,数车精加工,但是粗车后的尺寸也有差异很大的,如果用循环指令,很容易就撞刀了对于这样的情况,采用什么方式的编程方法比较好呢。。。

网友:
哎...数控程序如果是很简单的那直接手动编程基本不会有问题!稍微复杂点的就最好在数控仿真软件上实验过在加工,超级复杂的就不能靠手工了

楼主:
数车编程一般不需要软件吧,还是手编的比较好。。。软件有局限性,而手编的话,灵活性更大。。。

网友:
怎么会撞刀呢?应该是程序有问题!比如循环起点的设置不合理……

楼主:
撞刀是不怎么会的,但是你如果余量不均匀的话,第一刀的吃刀量就会有差异,如果一个工件吃刀量2MM应该算是极限了,而换了另一个,第一刀吃刀3MM了,那不就跟撞刀一样了啊。刀具和机床都承受不了啊。
当然可以多走几刀,但是加工时间上就慢很多了。

网友:
你不是说单件 小批量上产吗  你可以先把他们统一尺寸(尺寸差不多)的 挑出来
然后 在 统一加工 我是这样做的 我现在做的 都是单件 有时候一个班要做20张图纸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个人认为,你说的打刀的情形是存在的,但是尽管余量不均匀,不均匀的量应该在一刀的范围内吧(如果不是,那也太不均匀了),那么要想避免打刀,那就多走一刀得了,最多也就空走一刀(当然,如果零件较复杂且较长,那也确实浪费了点)。

网友:
你那里什么员工啊。普车上能差出半径1mm,直径2mm的误差出来!!按余量分批吧。

网友:
这样不是用什么编程的问题了,什么程序碰上你的毛坯也不行,还粗加工了,也不能差这么多啊
如果实在不行还是照着最大的量分刀吧。最好是让前序 好好干,别差的太离谱了

楼主:
其实也是的,现在就让他们自己去反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