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挖掘机的液压系统、控制系统---讨论

楼主(2009-09-15):
国产挖掘机的液压系统、控制系统清一色的国外,国外的液压元件厂可以提供整套的挖掘机液压系统,中国的挖掘机相当于只是造了一个壳。有的人开玩笑说称一称质量就能估算出价格!呵呵!
下面是各种系列挖掘机液压系统配置:
一般而言

1~3t 定量泵节流控制

2~6t 变量泵节流控制

5~12t 单泵负载敏感(Toshiba iB / Rexroth LUDV / Linde LSC / KOMATSU CLSS…)

13~32t 双泵负流量(KAWASAKI K3V+KMX / Toshiba PVC+UX / KAYABA KVMG+…)

32t ~ 双泵正流量(Rexroth A8VO+M9…)

还有,就是现在前瞻的双阀芯电控,Eaton Ultraonix 或 HUSCO INCOVA
挖掘机两个动作的复合比较多,比如Boom+ARM / Boom+Swing / ARM+Bucket…
卸载、回位以及原地调头等三个以上的复合动作也有,但较少,同时负载不会很大(即压力不是很高),这时需要靠多路内优先控制(Swing/ARM、Boom/Bucket…)与电路来综合实现
这个时候,单泵的LS就不够节能啦,因为负载压力较低的动作需要由压力补偿阀产生节流压差…

网友:
国内挖掘机由于性价比高,历年来国内外最先进液压技术无不关照先这个工程机械行业的宠儿。从近年中国出口的挖掘机的质量和配置就可以看出。除了那些技术壁垒高筑的欧美日等国家,中国大陆的挖掘机在亚非,俄罗斯等海外市场发展迅速。
令欧美工程机械行业担忧的是,五年以后中国将可能成为工程机械制造大国。当前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国产化已经不重要了,在江浙,到处可以看到液压件合资厂,好多著名液压公司唯恐搭不上中国这班快速发展的列车,纷纷在中国建立的独资厂。若是五年以后,80%挖掘机的液压件都是在中国生产,它姓什么就不那么重要了。

网友:
东芝电视100%产自国内,但没人认为它是国产电视.

网友:
不争论   静下心来搞发展

网友(2009-12-20):
还是要有中国人自己掌握的核心技术!
不为外国的技术付钱!

网友:
系统设计水平是一方面,配套元件的水平也是很重要的。随着中国工程机械的出口量增加,国外配套元件商涨价,拖延供货期,限量,也会制约我们的发展的

网友:
国产挖掘机的液压系统、控制系统清一色的国外,国外的液压元件厂可以提供整套的挖掘机液压系统,中国的挖掘机相当于只是造了一个壳。有的人开玩笑说称一称质量就能估算出价格!呵呵!
下面是各种系列挖掘机液压系统配置 ...
引用 网友A:

黄牛这个话题很好,就变量泵负载铭感阀谈谈另一种配置::
一,单泵(变量泵)负载敏感多路阀(Toshiba iB / Rexroth LUDV / Linde LSC / KOMATSU CLSS…
变量泵负载敏感应该属于较高的配置,效率高,节能发热小,无流量损失
二,单泵(定量泵)负载敏感多路阀(定量泵/BUCHER HDS34 伺服驱动比例多路阀/HUSCO 9100电液比例多路阀)
与(一)相比,由于是定量泵,流量不可调,功率损失较大,其它指标相差不大。
现在另有一种配置,发动机伺服油门控制,定量泵,负载敏感电液多路阀或电液伺服驱动多路阀。该配置均采用JMF电子手柄和MPC电子控制器,电子控制器含有分工况控制功能。
其特点是发动机转速可以随多路阀开口的大小增加或减少RPM,MPC电子控制器的油门控制信号随电子手柄的摆动角度而变化,发动机转速增加,泵流量随之增加。采用这种配置,伺服油门的发动机和定量泵取代了变量泵,发热减少,功率损失大大降低。所不同的是,由于发动机工况自动控制,燃油消耗减少,碳排量减低。

我们正在采用这种配置对装载机进行升级改造,与(二)配置不同的是:采用的国产发动机,国产定量泵和国产液控多路阀,实现整车的电液比例升级改造。目前正在部分厂家装机试验,由于试验阶段厂家不希望公开试验参数,希望网友谅解。
我会介绍试验进展情况,希望网友关注。bbs.cmiw.cn

网友: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挖掘机市场就是日系、德系、韩系、欧美系的液压系统的试验比拼地

网友:
中国和发达国家还是有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