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粘上金属屑如何处理?

楼主(2009-09-15):
各位大侠好!
     最近遇到麻烦事:单位有种产品(塑料中镶有螺母),当对螺母进行螺纹检测的时候(需要检测扭矩,所以用螺栓逐个检测),螺母的镀层脱落(应该是镀锌),这些脱落的金属屑很多都粘在塑料上,很难进行清理。
     螺纹检测部位加了真空吸尘装置,效果不好。

     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

网友:
压缩空气吹

网友:
若数量不多  可考虑将螺母更换为白钢螺母

楼主:
吹气只能去处一部分,有些在流道里跟塑料摩擦过程中,好像长在塑料上一样,很难去除。
另外,该产品产量很大,更换材质还需要跟客户研究,比较难以实现。
大家有没有比较新的想法,请踊跃提出,我会做些试验,结果与大家分享。

网友:
镀层为什么脱离?
水洗可否?

网友:
被烫落的吧,不镀了

网友:
基体塑料材质是什么?能不能用化学办法去掉?

网友:
加强镀层质量控制。

网友:
不知道能否用磁铁。。。。

楼主:
因为是汽车电子产品,水洗比较难以接受。
镀层脱落有两个原因:1.镀层控制问题;2.检测过程中脱落。
因为我们加强了来料检验,所以主要原因集中在第二方面,并且难以克服。
头痛啊,这是该产品不良产生的主要原因。
还有就是,化学的方法没有用过,没有方向。磁铁也不行,金属屑不是浮在表面的。
谢谢大家的参与,我还会继续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是因为磁性还是静电?主要看为什么能吸上去,再采取措施。

楼主:
难以清除的都是摩擦上去的

网友:
能否用其它材质的螺栓(比你那螺母材质硬度低点)检测呢?
不过你那螺母电镀工艺应该不是很好

楼主:
回楼上,代工就是这样,材料都是人家要求的。

网友:
我老人家提两个不太靠谱的建议:1,把检测用的螺杆做成空心,这个空心管道接吸尘设备。2,把检测用的螺杆换成别的材料,例如“高强”/“硬质”塑料或者强度硬度符合试验要求的黄铜、纯铜之类的,再或者是换成有“自润滑功能”的摩擦系数小的材料,或者试验时在螺纹接触处添加碳粉/石墨粉/滑石粉等润滑物。因为原因就是螺帽镀锌质量不高,扭矩检测时导致螺纹表面锌层脱落,那么除了把它吸出来,就是换软一点同时摩擦系数小的材料当试验螺杆。

网友:
将螺母更换成不锈钢螺母呢?(不需要电镀)久不会有脱落的问题了吧

楼主:
换不锈钢材料会增加成本,这个产品本来利润就低。
我现在想是否有别的办法测螺纹呢,但是扭矩怎么解决,这是个问题。

网友:
资料看着不是很详细,不知道螺帽的大概尺寸,大概用于什么地方(车外还是车内、是否重要如刹车的部位),大概需要扭矩多少,要求使用年限多少,大概对材质有什么要求之类。如果不想换不锈钢又不想镀锌,可以考虑硫化,效果跟镀锌差不多,估计还能降低成本,但颜色是黑色的,看着很好看,可以把原来嵌套的白色塑料改成黑色塑料。

网友:
我提一个建议,用超声波清洗设备。
我想如果你用小毛刷能刷下来,应该用超声波就能洗下来。
现在超声波的价格也不贵。

网友:
感觉还是要多在螺母前期处理上做文章,不要镀层或者在进模具前破坏镀层,使检测的时候不会掉。

网友:
可以把螺母图片发上否?这样瞎讨论没有意义!

网友:
其实,对螺母进行当对螺母进行螺纹检测的目的有两个,1 检测螺纹本身的抗扭能力,2 检测塑料包镶螺母接触面的抗扭能力
对于第一种:可以单独检测螺母,对于第二种只要适当加大螺母与塑料接触的表面的凸凹深度即可。完全不需要逐个检查的

网友:
搞不清楚为什么要逐个测试呢,既然是大量的搞这种检测有何意义呢

网友:
超声波清洗

网友:
用多种硬度的刷子刷一下
不知道能否达到精度

网友:
我想问下你说的金属不是浮在表面的,那么它是不是夹杂在塑件里面?

网友:
虽然我什么都不会  但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早日解决楼主的难题    有志者   事竟成

楼主:
搞不清楚为什么要逐个测试呢,既然是大量的搞这种检测有何意义呢
引用 网友A:

在工厂里,自动化是要跟在项目,生产后面的。
他们要什么就要自动化做什么。
有时候觉得不可思议:明明是内部的,偏偏标准定得十分苛刻。
有些根本不影响功能,也不暴露在外面,偏偏要求表面没有划痕,金属镀层发暗也不行。
有时候我们都郁闷,自己人搞自己人啊。
可能在专业的自动化公司要好些。

网友(2010-11-27):
我只是想到了电镀,既然镀锌质量不好,锌层掉落。能否从电镀的相反方向上考虑一下,解决问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