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测量同轴度误差的方法---讨论

楼主(2009-09-15):
三坐标测量同轴度误差的方法探讨:

任何零件的测量,均在一定的坐标系下进行,所以,首先确立零件的基准。位置误差基准的建立
应该符合最小条件。由此,评价的结果才会是最佳的。对于同轴度,也是要先确立基准线。基准的建立
应根据图纸来,一般是内孔的轴线或外圆柱轴线。也可是阶梯轴。以基准是内孔为例,建坐标系时,通常
采集两个截面圆,每个圆至少6个点。计算机自动生成一个圆柱线,然后作为坐标系的第一轴建立起来。圆点可以设在基准线上。
   其次,测量被测元素。同样采集一系列点,最终生成一个轴线。
   最后进行评价。
   我们注意到,在用三坐标测量时,测量结果有时会偏离理想值较大。特别是距离较远时,误差很大。
   问题原因的分析 1,基准方面的问题。  A采集的点太少  B基准元素的形状误差。C截面数少,一个
圆柱如果只采集两端截面,则不能反映中间段的情况,使轴线产生较大偏离。
   2.解决办法探讨。
  A.增加截面数,加截面点数
.建立公共轴线。测量两元素对其的同轴度的误差,取较大值为结果。
.分别在两圆柱上测量多个截面,连成一直线评价直线度,直线度的两倍为同轴度。
.将两圆柱作为一个圆柱来测量(如果直径相同),评价其柱度及直径大小。因为柱度综合反映了轴线:直线度和截面圆度的情况。如果柱度小于同轴度公差的一半。尺寸合格,则认为同轴度合格。

网友:
太感谢了!我今天就为找这个答案,上了10个小时的网来查找啊!

网友:
感觉CMM测量同轴度误差太大
我们检测同轴度 车床件在机床上检测,或者用芯轴或V型块打表,
钣金件用投影仪,
CNC加工件一般在CMM上找投影面,评价被测圆和基准圆的同心度。
除非径长比很小,基本上不取轴线,特别是径长比大的时候误差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