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丝孔倒角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15):
请问
针对需要攻丝的孔,是应该先倒角再攻丝,还是先攻丝再倒角或者就直接不用倒角,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
攻丝不倒角才是稀奇的了

网友:
通常,螺纹孔的加工分三道工序进行:①用麻花钻钻孔;②用倒角钻对螺纹底孔孔口倒角;③用丝锥加工螺纹。这种工艺虽能满足加工要求,但存在以下不足:在单件或小批量生产时,倒角和攻丝往往采用手工进行,劳动强度大,产品质量难以保证;在大批量生产时,虽然可采用机动倒角攻丝,但需在两道工序或一道工序的两个工序上完成,并需专用机床,增加了设备投资。鉴于上述原因,建议使用一种攻丝—倒角复合刀具,把攻丝、倒角集中到一道工序(或工位)来完成,并可先攻丝,后倒角。

楼主:
3楼张见识了谢谢

网友:
攻丝—倒角复合刀具,先攻丝。再倒角容易在孔口出飞边。最好是先倒角在攻丝。

网友:
一种攻丝—倒角复合刀具/?

网友:
我们在铸铁壳体上加工M8的螺纹孔,先钻螺纹底孔,在用倒角钻孔口倒角,在攻丝,只要手脚麻利,效率是不低的一天可以加工400件产品(每个产品上有4个螺纹孔)用的就是普通台钻和普通攻丝机

网友:
3楼说的很好,不过那种丝锥会不会很贵呀,可以钻孔加倒角呀,用大一点的钻头前面磨一截小的,应该也可以。

网友:
丝锥倒角有标准刀片安装。各有利弊。

网友:
一般应该是先倒角再攻丝,
如果说倒角加攻丝复合刀具好象不能满足先倒角再攻丝的要求吧?
倒角在前攻丝在后!

网友:
肯定是先倒角再攻丝,用阶梯钻啊!钻孔和倒角一起加工不就OK了!

网友:
3楼的是强人啊

网友:
倒角再攻丝,如果还要外圆磨 拿倒角再攻丝再倒角   也可以攻丝再倒角

楼主(2009-12-09):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2017-10-26):
攻丝倒角一体器使用的人很少,不知道这么多年都推广不开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