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盈量的力分析,机械手册哪个部分找?

楼主(2009-09-15):
孔和衬套有8道的过盈量,把衬套用力敲打下来,要去 机械手册哪个部分找呢???

或者网上搜的关键字需要怎么打呢??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里都会有“连接与紧固”一章,中间应有过盈配合内容。
google搜索用某一关键词输入,会弹出来一串关键词供选择,你可以选择认为合适的做关键词搜索。
刚才我用“过盈配合”输入,用弹出的“过盈配合计算”做关键词。找到这样一个可以在线计算的网址:
http://www.designmotor.cn/suan/jcontent/b205/236b3.asp
非常好用。

网友:
你的帖子里参数不全,除0.08的过盈量外,还应有配合直径和长度。压入压出的摩擦系数可用常规,用这个在线计算软件的“压入压出力计算”,很容易得到答案。

网友:
知道这个力有什么用?

网友:
收藏老 ~ 不错不错,你太有才了,以后有问题专题请教

网友:
不错不错,老大你太伟大了

楼主:
370牛的力需要压力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