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斯特圈,怎么套进去又不损坏密封圈?

楼主(2009-09-15):
有谁有安装斯特圈的经验或资料,请赐教.那个很硬的圈怎么套进去又不损坏密封圈那,需要工装吗?

网友:
用热油加热后装入,然后用工装将其保持到规定的尺寸,可参考新编液压工程手册

网友:
杆做导向角

网友:
学习了,不知道有合适的工装吗

网友:
新手请问工装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谁有图片,发一个,看看装密封的工装是什么样的

网友:
顶一下2楼,

网友:
现场可以把活塞搁缸筒定位3分钟。油的加热以不冒烟为宜。

网友:
斯特封加热;
用导套装入活塞(此时斯特封直径涨大);
再用带导向坡口的工艺缸筒(内径同油缸)将斯特封压缩回原尺寸;
冷却定型后从工艺缸筒取出;
装入油缸。

网友:
明白了!感谢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