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电磁铁导套上怎么有痕迹?

楼主(2009-09-15):
我看液压阀电磁铁导套上怎么有痕迹?好象是故意弄的,每个都有,不知道是什么。请高手给说明一下,具体是什么作用  ?有照片。

楼主:
手摸上去,是不平的,

网友(2015-12-05):
估计是制造是焊接造成的,有的阀可以明显看出来

网友:
通常电磁铁导套都是铜\钢两种金属焊接后加工的,新品表面平整,但旧品由于钢制部分易吸附污物或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