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提高不锈钢的焊接效率?

楼主(2009-09-15):
本公司多为二保焊,不锈钢焊接经验较少。为了提高焊接效率,公司一位老师傅直接用二保焊机,将氩气瓶换上、不锈钢焊丝缠在二保焊丝的轮盘上,试焊了几次发现采用这种方法确实提高了效率,而且焊件强度也有了保证。但是,由于焊接电流较大,焊缝大不如以前,而且比较容易产生飞溅,容易损伤工件表面。。。。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请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楼主:
主要针对薄板:t1、t1.2、t1.5、t2,感谢!

网友:
不锈钢的热问题比较大,线能量一大就没办法,各国都一样,但解决办法不一样,有降低碳当量的,有提高线能量法,每种东西有各自理论,
但对于薄板,办法一直不多,对于特定的材料,也没有办法,保障焊缝质量,一定降低效率,所有,各国都在发展连续折边的方式,避免不必要的焊缝,比如角拉伸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的确如此,解决焊接质量跟效率二者之间的矛盾,需要一段过程。查阅了一些资料和数据还是没有结果,只有边实践边摸索、提高啦,呵呵。
总之,谢谢楼上过街好友提醒啦。

网友:
你说的不锈钢是不是奥氏体不锈钢,对于不同的不锈钢焊接所注重的重点也不一样,如果有条件可以使用微束等离子焊,焊接2MM的比较好!MIG焊你的注意操作!

网友:
我们也做过同样的实验,效果差强人意,受环境以及电网波动影响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