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nte GS500-7是什么材质?

楼主(2009-09-16):
各位前辈:
    小弟我现在有一事相求,最近刚接个订单,材质是gs500-7,哪位前辈能告诉一下是什么材质?

网友:
这是意大利球墨铸铁的牌号相当于中国的QT500-7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不过也有说是法国的?不清楚到底是法国的还是意大利的?还有或是标致车上的?不算怎么很明白,望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
是法国标准

楼主:
晕  到底是意大利还是法国的啊?    是不是都是对应我们国家的QT500-7啊?

网友:
那是欧标  意大利法国都用的 正确的牌号是DIN EN GGG GJS 500-7  标准跟GB/QT500-7 一样的

楼主:
对对  就是这个牌号  可能是我写错问题了吧   关键是质只要是QT500-7就行, 就怕吧材质搞错了。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2014-04-28):
请问Z48-LA90L4减速电机是谁家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