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螺纹应注意的问题

楼主(2009-09-16):
车螺纹时,我们也许会犯这样的错误:按纯理论而不考虑实际问题,特别是对于新手来说,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例如下面的螺纹简图:习惯上,我们要得到d2,会用d-2x(H/8+3/8H)。这样一来我们会认为书上的公式(见下图)是错误的,其实不然,书上的公式少减一个H/8,我认为主要是考虑了实际加工的问题,它应该属于经验公式,而纯理论的东西,往往会让我们犯错误。不久前,我和同事一起加工螺纹的时候,就是按纯理论的方法加工的,结果螺纹不能配合,几经修改才勉强可以,但是效果很差。因此,在实际加工过程中我们切不可只顾理论而忽略实际问题。

网友(2012-12-13):
好多东西都快忘了,留个记号。

网友:
螺纹是车工的基本功,

网友:
理论没错,实际生产中配车为主,有些理论根本就不用

网友(点评):
理论指导实践,我不认为理论没有用

网友:
理论联系实际

网友:
前提得看你螺纹车刀刀尖是不是也是磨成P/4

网友:
理论是基层!~

网友:
普通外螺纹理论牙型的牙槽底宽为P/4,中径处牙槽宽为P/2。
如果你是按理论牙型的样子把车刀刀尖磨成P/4宽,那么就用理论牙深0.5413P
如果刀尖大于p/4,要得到相同的中径,进刀量就得小于理论牙深!
同理刀尖小于p/4,要得到相同的中径,进刀量就得大于理论牙深!
说白了就是是个数学题!

网友:
同时还得考虑螺纹公差!~

网友:
赞一个,留个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