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图绘制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16):
用拉伸命令,当完成的草绘的时提示不完整截面,怎么才能快速知道这个不完整的地方在哪?谢谢

网友:
一般都会有提示的嘛6 w2 {1 r0 _' {
比如说是一叉或者高亮显示

网友:
草绘诊断里 好像有个加亮断开放端

网友:
一根线画出来,用其他约束进行设置!一般不会出问题。

网友:
proe较高一些的版本,对不封闭的位置会有提示,可以看看图中左右两部分的区别,提示还是很好找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画图都是用“剪切”或“延伸”的方法,这样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
有的少了参考或没参考也会有这提示的 , 最好检查下有没有重复的线, 拐角倒小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