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法兰的加工工艺

楼主(2009-09-16):
以上单位:英制,材料321不锈钢。

网友:
看不懂厚度是多少,还有就是这个法兰的要求很低啊。看你的数量多少才能定工艺啊

网友:
看不太清楚

网友:
车端面外圆钻扩镗孔,再夹内孔车总长及外圆,最后钻6孔

网友(2009-12-22):
外径9X25.4    厚 1.2X25.4
工件比较大且不锈钢易变形
建议先粗车
铣内孔
爪内孔精车个圆及两端面

网友:
中孔是三位小数,公差应该是0.05mm,而外圆是一位小数,公差应该是±0.127,所以应该先反夹内孔车一端面及外圆成形,再夹外圆,以已车端面定位,车另一端面及中孔成形,最后以中孔定位,钻6孔

网友:
1英寸=25.4mm.
这个件结构比较简单,尺寸也不大.法兰的连接孔要求不高.中孔和端面要求稍高些.要是我们厂,车,钻就能搞定了.

网友:
这个件结构比较简单,尺寸也不大.法兰的连接孔要求不高.中孔和端面要求稍高些.要是我们厂,车,钻就能搞定了.

网友:
1英寸=25.4mm.
这个件结构比较简单,尺寸也不大.法兰的连接孔要求不高.中孔和端面要求稍高些.要是我们厂,车,钻就能搞定了.
引用 网友A:

同意“车,钻就能搞定了.”

网友:
先车外圆及端面,再车内孔,在钻

网友:
内容同意“车,钻”就行了

网友:
可购圆环毛坯料
先挖内孔
再以内孔车外园
再以外园精车内孔
再钻孔
一台车床一台钻床即可

网友:
如果不厚的话,先加工外圆、内孔,然后加工六个孔,最后切断如何?

网友:
1英寸=25.4mm. bbs.cmiw.cn
这个件结构比较简单,尺寸也不大.法兰的连接孔要求不高.中孔和端面要求稍高些.要是我们厂,车,钻就能搞定了.bbs.cmiw.cn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同意“车,钻就能搞定了.”

网友:
关键是加工变形太大。。。。。。。。。。冷却液要跟上。

网友:
如采用订制钢管的话外圆可以不用加工
1、下料
2、车A面(反爪夹)
3、车B面内孔倒角
4、用钻模打孔

网友:
量大可用多轴器直接打孔
同轴度有要求外圆留余量

这个工件的利润是很大的,关键是看量大和环形钢管的选购

网友:
貌似不难......

网友(2010-01-22):
三爪卡盘夹紧外圆,平端面,钻孔车内孔,三爪卡盘撑内孔,平另一端面,车外圆。上钻床钻孔。

网友:
这要看你采用什么材料加工了,是圆钢还是板材?以圆钢为例:锯床切割—— 三爪卡盘反爪夹持外圆,平端面,镗内孔、倒角——卸下工件翻过来用卡盘正爪撑住加工好的内孔平另一端面后车圆钢外圆至尺寸、倒角——卸下钻孔(如果工件较多可以采用群钻)——修毛刺——OK

网友:
先面后孔 先车外圆面及一端端面 再以此为基准加工内孔及另一端面  6x?六个孔用摇臂钻床加工

网友:
有夹头的话一刀车在再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