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线鼻子经过加热会改变属性吗?

楼主(2009-09-16):
如题,接地线的时候一端用了100A的铜线鼻子夹紧,线鼻子两端夹紧用的螺母用电焊烧过。我想经过这样烧焊后,铜线鼻子温度比较高了,这样会不会引起其属性改变呀,或则能承受的电流下降了怎么的情况?会吗?

网友:
铜线鼻子是未经退火的纯铜,强度相对高。纯铜退火后强度和硬度都会降低,但电焊不是直接烧在线鼻子上,所以温度和持续时间是否够退火的要求,我表示怀疑。退不退火不影响铜的化学属性,能承受的电流也没有什么改变。用在接地上没有问题。假设用在母排上,就会发生强度的问题,母排流过大电流时会与邻近母排发生较大的电磁引力或斥力,退了火的铜不能用于母排。

网友(点评):
加个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