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在空气中加热后用冷水冷却其属性会怎么变化

楼主(2009-09-16):
100A的铜材料接线线鼻子在空气中间接加热到500度后,用冷水迅速冷却,其属性会有什么改变,电阻和能承受的电流大小会有多大变化呢?

网友(2009-10-16):
紫铜材料在空气中间接加热到500度后,用冷水迅速冷却,
其表面属性为形成不利于导电的氧化层,
其机械属性为硬度下降,延展性增加,
其电气属性变化不明显。

网友(2010-07-17):
学习了。不过我见的比较多的是黄铜,H62,作为热压用。大多也只是加热到不足30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