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e工程图不能显示名称和重量

楼主(2009-09-16):
我用的是proe4.0,也做了config pro和dtl配置文件,但是在出工程图时图样的名称和重量显示不出来了,可能是没有配置好。请高手帮忙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1# yaoyl2007 难道社区里没有高手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吗?等待中。。。。。。。

网友:
我用的是3.0哦!!

网友:
config和设置中有关于模板的设置,不能显示的名城和重量,就在你得模板设置里。传上来你的模板,帮你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又修改了一下设置,图号、名称、数量、材质等都出来了,但是重量(装配图中的总重)不能显示。模板文件里预设置密度0.00000000785了,但是在工程图里不能显示。到底什么原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社区里的proe高手在哪里啊?

网友:
零件模版中添加以下参数:
MP_DENSITY = 7.85E-6
CPARTCODE = ""
CPARTNAME = ""
CPARTTYPE = ""
    /* CP自制零件,CA自制装配件,BP外购件,BA外购装配件,BS标准紧固件,AU辅料,AO其他 */
CMATTYPE = ""
    /* 钢板 钢棒 钢丝 铜棒 铜板 ... */
CMATBRAND = ""
    /* 45 20 30CRMNSIA 60SI2MNA ... */
CMATSTANDARD = ""
    /* GB/T711-1988 ... */
CPRODUCTCODE = ""
    /* UDPXX */
CDEVELOPTAG = "C"
    /* F C S D P */
CASSEMCODE = ""
    /* 装入代号 */
CORICODE = ""
    /* 原图号 */
CREMARK = ""
    /* 备注 */
MODELEDBY = ""
    /* 设计者 */
DESCRIPTION = ""
    /*  */
CMASS = MP_MASS("")

在工程图标题栏中相应位置添加表键码,如重量一项为:
&mdl.generic.cmass
就是说得到模型中的质量属性。

网友:
哇,很好,很强大